求助,一种可调角度的结构

楼主(2012-08-15):
给为大侠求助一种结构如图锯齿那里改为那种结构可以自由调解轴向角度。

网友:
真心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A:
真的没有明白楼主什么意图,如果加精点,我可以给你设计并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有明白楼主什么意图,如果加精点,我可以给你设计并画出来

同疑

网友:
<给为大侠求助一种结构如图锯齿那里改为那种结构可以自由调解轴向角度>
各位大侠,求助一种结构,如图:锯齿那里改为哪种结构,可以自由调节轴向角度!
同学,第一我不是很明白你得意思,第二,点发表前请检查下自己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