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异常声音问题

楼主(2012-08-15):
各位同行朋友们好!
小弟入行较晚,刚又碰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司一年前刚导入的3台加工中心新设备,目前刚过一年质保期,
现在发现主轴转速在3500以上开始有异音,由于产品换型之前一直
没有使用3000转以上的转速,不知道之前有无这种声音;
说起来也真怪,加工精度没有问题,主轴径向跳动精度都不错,手动转动主轴也没
什么阻力咯噔,主轴摸上去也没什么温度变化,看结构上主轴和
伺服马达通过联轴器直接相连接的。
设备厂家来看过,检查主轴电流负荷偏大,摸了摸主轴说高速旋转时有震动感,
说可能是我们设备主轴撞过刀什么的,要换主轴才行。
由于我也是刚来不久,去问同事是否撞过刀,
他们也说没有,(谁知道呢,要是我肯定也说没有)。
这样一来,设备厂家说过保质期,且主轴是消耗品不肯免费更换,
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和厂家协商好呢?

楼主:
补充:同样型号的另一台设备声音很轻。主轴电流负载也很低。

网友:
协商?

如果关系不铁的话没什么好协商的,换与不换。

而且不知道那个主轴头是否进口,如果是进口就不用想修理了只能直接更换。

网友:
伺服马达通过联轴器直接相连接的,3500转就响。可能里面的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3楼说的对如果是进口的就别修了
如果能修还是找专业的

网友:
你已经过了保质期、肯定没的协商。一个主轴不少钱呢。

修你还是别修了、要么换主轴。

 你有三台、这台就做做粗加工什么的精度低的件算了。

网友:
如果是轴承出现问题,运转一段时间会发热的。是否是轴承的预紧量发生了变化?

网友:
就拉拉毛刀吧。到时候拉不动了再换新的。哈哈

网友:
做做粗加工也行撒

网友A:
声音是低频还是高频的?低频的话一般是机械问题~~包括轴承 动平衡等等~~高频可能是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低频还是高频的?低频的话一般是机械问题~~包括轴承 动平衡等等~~高频可能是参数调整问题~~

请问参数调整问题~~是指什么参数?能具体点吗?

网友:
根据多年的经验,应该是撞过。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参数调整问题~~是指什么参数?能具体点吗?

当然是主轴参数咯。。这个要让厂家来调的,如果原本是好的,现在出问题了,那也是机械部分发生了某些变化造成的

网友:
看看矢量驱动器有没有问题,电流正常不,产数修改试试。轴承有没有裂纹。

网友:
哈哈,楼主不要被忽悠了啊,主轴有异响但主轴性能精度等不受影响基本可排除主轴本身的原因,一般是联轴器或电机连接板的装配精度变了。如果不是那就有可能要更换主轴了。

网友:
应该是撞刀后主轴动平衡不好。

网友:
加装主轴过载保护装置

网友:
主轴异响,多源于主轴轴承。

网友:
看到楼主说没用过3500以上的转速,让我们做主轴的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