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隔热材料好

楼主(2012-08-15):
设计了一个 加热的小东西 ,加热芯儿在内部,中间用隔热棉填充,外部壳体用的,铝的, 内部加热棒工作温度为120度,持续工作后铝壳的温度能到70度,各位高手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铝壳啊,隔热性能要好的,还要考虑螺纹孔强度问题,很纠结啊

网友:
中间用玻璃纤维棉填充,外壳用钢嘛。钢的导热系数低一些。系数:铝 237,铁 80。要么中间不填充,外径大一些也好。

网友:
用岩棉一定要填实!
外壳可以用不锈钢的它的导热系数较普钢还要低!

楼主:
因为是持续加热工作的,所以金属外壳早晚会发烫,所以考虑了下,用pom怎么样,隔热效果好么,不行我就加厚壳体,现在的的厚度是5mm,有经验的认识继续帮忙啊,刚写楼上的回复,小弟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