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板件,冲压时候变形量如何知道?

楼主(2012-08-15):
冲压板件冲床上冲压时候变形量如何知道?

网友:
不知道,靠经验

网友:
神马变形量?
工件?
模具?
冲床?
变形量又是指哪种形态的变形?

  说不清楚耶!

网友:
这个跟设备、跟模具、跟操作、跟板材材料都有很大关系,无法得出,只有多冲几次测量后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