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游隙偏小,会不会导致润滑不良?

楼主(2012-08-15):
轴承的游隙偏小, 会导致润滑不良么?领导结论,我觉得没理论根据,纯属自己瞎推断,在网上搜了下,也没这说法。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不至于

网友:
游隙偏小的小是神马范围?

外国的轴承厂都有使用说明和技术资料可以查核,只要在建议的游隙值,基本上就木有问题。

低于这个值就容易烧轴承。

网友(2014-12-21):
某柴油机凸轮轴轴瓦烧了,根据尺寸链计算滑动轴承与轴颈的配合间隙为70mm(上偏差+0.073,下偏差0),进油为轴瓦侧面进油,压力约2bar,这个轴瓦间隙设计合理吗?

网友:
滑动轴承的配合间隙为70mm(上偏差0.0073,下偏差0)合理吗?润滑油从轴瓦侧面进入,压力约3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