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铰孔,刀具尽量不要多刃设计。是这样吗?

楼主(2012-08-15):
无意中听一个刀具厂家的工程师说,铝合金铰孔,刀具尽量不要多刃设计。比如,一个φ12的孔,如果铸铁材料的话,铰刀一般会用6刃;如果是铝合金材料的话,铰刀设计成2刃就行了,多了反而不好。
     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主要是基于哪些原理、因素?
     谢谢!

网友:
那就不要绞孔,直接钻出来好了

网友:
合金硬度低,料发粘,不耐挤压,刃多了容易铰大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还是用PCD铰刀加工铝合金比较好。直径6以下的,设计成2刃,因为直径太小,放不下4个刃;直径大于6的,一般设计成4刃;特殊情况下,4刃的可能会震刀,需要设计成不等角度的3刃。

网友(点评):
“4刃的可能会震刀”主要是哪些情况下会出现呢?谢谢!

网友(点评):
比如,刀具悬申很长的时候,长径比很大,刀具刚性较差,很容易震刀。

网友:
主要应该是针对PCD铰刀,PCD铰刀铰销量大,线速度较高,而且铰刀留有刃带,如果刃较多会产生很大的切削阻力和切削热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解析。大家再帮忙看看图片,这是刀具厂家帮设计的D10的硬质合金铰刀的图纸,共六个刃,其中有三个刃比其他三个刃的尺寸要小(如图中,直径尺寸有A和B两个,B尺寸为负偏差,A尺寸为正偏差。实际工件要求是0~+0.015)。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解析。大家再帮忙看看图片,这是刀具厂家帮设计的D10的硬质合金铰刀的图纸,共六个刃,其中有 ...

此铰刀分A,B刃,为半精和精铰。通常小刃比精铰刃低0.05-0.07mm

网友(点评):
谢谢。当时厂家大概也是这么说。但是A,B刃在轴向长度没有差别,这样有意义么?

网友(点评):
精加工刃有个0.2C的倒角

网友(点评):
是C0.2mm的倒角?

网友:
粗铰刀和精铰刀结合一起的,这样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我们工件材料不行,还是参数不对,感觉铰的一般吧,尺寸还是很准的,但是亮度感觉不好,内壁有些部位出现发黑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刀刃磨的

网友:
发黑原因是由于铰刀的倒锥量偏小,刃带过宽!若是通孔,应做校准刃,刃带0.1mm~0.25mm,刃倾角:一般为0°,硬钢10°~25°盲孔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