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齿轮箱换了一款润滑油,蜗杆上的推力球轴承却坏了

楼主(2012-08-15):
最近齿轮箱换了一款润滑油。效果比较理想,但是蜗杆上的推力球轴承却坏了。共4台,一个碎了,其他的3个出现裂纹或是裂了一个小口。具体如下:

部分回转蜗轮蜗杆齿轮箱,蜗杆上装配一个推力球轴承。转速慢约45r/min。运行时有冷却。
以前用国产的轴承碎过,用nsk 的就没出现过。
换新的润滑油后,输入扭矩降低了10%左右。

过载的怀疑可以排除。不知装配上能不能分析改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材料和热处理问题,国产轴承就是这么回事。

木有过载也可以破裂,完全具有中国特色。

网友:
二楼正解,这就是中国特色

楼主:
这是日本的NSK轴承

网友A:
以前用什么样的润滑油,是齿轮油,还是蜗轮专用油,哪个牌子的,现在用什么黏度等级的润滑油,减速机速比多少,齿轮模数多少,输入转矩多少,输出多少,润滑油是否加到位?大侠不说说怎么判断呢?

楼主:
这新的润滑油以前也测过,没有出现此类问题。以前是觉得贵没用,现在用上了。输入扭矩90Nm, 输出 2000Nm.减速比53.润滑是绝对没问题的。,都是这种裂了一个缝,内侧有道口子。猜测可能是配合面微小倾斜 ,垂直度不好。查看资料好像是假式布氏硬度压痕,不过它只有一条痕迹。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什么样的润滑油,是齿轮油,还是蜗轮专用油,哪个牌子的,现在用什么黏度等级的润滑油,减速机速比多 ...

是润滑脂,粘度40℃下320

网友:
是不是轴承座平面平整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一直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