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oi td 这个系统的G94最后一刀怎么走两遍呢?

楼主(2012-08-15):
厂里的法拉克OI TD后刀架的床子,是杭州友佳公司出的。今天试G94这个指令时发现它在走最后一刀是总是走两遍,比如G94X20Z1F.2;Z0;它在执行Z0这行时就车了两遍端面,重新走一遍还是这样,它在最后一刀为什么走两遍呢,请教师傅们有什么方法让它正常吗?谢谢!

网友:
可能是最后一刀余量少,切的少,你没有看出来。你换换吃刀量再试试。

网友(点评):
一开始在广数的床子上用G94切断的,G94x0f.1; 用法拉克的床子它却切了两遍。

网友:
z0后面是不是多了分号了。如果没有分号哪你就问问厂家。
G94x0z1f0.2
z0
下面直接退刀。不要多写一行分号

网友(点评):
没多写分号。

网友:
分号多了吧,

网友:
数控车的,懂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