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10吨东西,这个齿轮还可以吗

楼主(2012-08-15):
直径50毫米的齿轮模数3毫米齿厚20毫米,齿轮轴直径30毫米,齿轮一对。有一个齿轮带动丝杆顶动10吨东西。这个 齿轮还可以吗?

网友:
新手路过说不可以的

网友:
这要看你这个齿轮是主动轮,还是从动轮。还有丝杆的螺距也有关系,

网友:
不能拍脑袋说可不可以,要计算的!自己计算!

网友:
得计算齿轮的受力情况, 与丝杆螺母的参数, 运动速度都有关系, 此外,齿轮什么材质的, 硬度如何, 润滑环境等等, 都要考虑

网友:
涉及到齿轮的强度,轴的强度,要把10吨的重量换算出需要的扭矩。不是个简单事!呵呵!

网友:
的确不简单,加油吧

网友:
設螺桿導承= 5mm
則轉矩 = 10000*((5/1000)/(2*3.141592654))=7.96kgf*m *9.8 =78.025NM
(50-(3*2))/2=22((mm)....r
f=(7.96*1000)/22 =361.8kgf
採模數3 .............問題應該不大!!潤滑恐怕才得花心思!!

网友:
要算下的啊

网友(2012-09-15):
10T主要压在丝杆杆上,丝杆应处于受拉状态,驱动力矩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具体的情况下具体计算才知道

网友(2013-05-06):
齿轮的材料呢?参数不太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