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真空度表老是过高,声音就变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15):
我们用温州中邦清洗过滤机面板真空度表老是过高,油泵的声音就变大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吸油口通畅吗?检查一下。

楼主:
解决了,进油口的管子要抬高,高于吸油口,大于吸油口压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进油口的管子要抬高,高于吸油口,大于吸油口压强

不是很明白,把进油口的管子太高就解决了?如果吸油口高度不变,油箱位置不变,你怎么抬高吸油管也没用呀,因为根据连通器原理,你的吸油口处的压力是不变的,除非以前吸油口管路布置不合理,弯头太多

网友:
是不是吸油滤芯有些堵了啊

网友:
气生出来了,想办法不生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把进油口的管子太高就解决了?如果吸油口高度不变,油箱位置不变,你怎么抬高吸油管也没用呀 ...

吸油不畅,管子抬高利于吸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进油口的管子要抬高,高于吸油口,大于吸油口压强

真心不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