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为什么用粘度是32,润滑系统用什么油冲洗?

楼主(2012-08-15):
一直想知道液压系统为什么用粘度是32,另外请高手告诉润滑系统用什么油冲洗。

网友:
也可以用46号吗,  一般气温高的地方用的粘度高些, 气温低的地方用的粘度低些

网友:
使用环境,系统精密程度等一些情况选用,不过一般系统常用46号耐磨液压油

网友:
我们这的液压系统一般选用46#抗磨液压油,32#液压油一般在选择国外进口过滤器的时候看到他们呢的参数都是通过32#油测定的,咱们如果选用46#时还需要转化下,一般都附带公式的,国内貌似32#很少用吧,我们的润滑站都是直接就用润滑油冲洗的,这样也方便,用户的投入也不会很大,使用情况还行,还没出现因为润滑管路不干净造成的设备损害

网友:
32# 46# 是油液的牌号,对应其粘度,液压油的选用是根据设备元件的要求,环境温度、工作温度的要求来确定的。没有十分严格的。
润滑系统一般用机油润滑,还有专门的齿轮油,根据你的需要对照油液的特性选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了,一直想知道液压系统为什么用粘度是32 的油冲洗。

网友:
一般冬天用32号,夏天用46号,在非洲估计要用68号或者1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