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买这种形式的折叠机械?

楼主(2012-08-15):
求助各位高手,哪里有买这种形式的折叠机械?把纸张或者布匹等材料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折叠成锯齿状.大致示意图:

网友:
我这有,可以做,我们是专业生产各类面料复合机械的,对布的折叠做过很多,需要可打电话13912509215

网友(点评):
请问是可以做还是有现成的机械,长边大概20毫米,短边大概7毫米!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