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如果油管突然爆裂,中间需要安装的阀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8-16):
液压系统中如果油管突然爆裂,液压油缸不会突然下滑,中间需要安装的那种阀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
那是单向阀,规格根据你的压力限制而设定的

网友:
这个阀是单向阀的一种 很多教材或者样本中叫止回阀!看看样本吧。上边肯定有你需要的型号

网友:
      那个阀,俗称液压锁。具体学名是“双向油路自锁阀”
我手上样本太少。只有上海东方液压件厂的样本其型号是;
SYS-L10H,流量40L/M
SYS-L15H,流量80L/M
SYS-L20H,流量100L/M .

网友:
应该是液控单向阀

网友(点评):
液控单向阀,正解

网友:
先导式调速阀

网友(点评):
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A:
安全阀,网上搜一下

网友:
平衡阀

网友(点评):
平衡阀可以控制开启顺序,也叫顺序阀,用在此处显然不合理。

网友:
如果是为了防止因为管路爆裂造成重物下落,应该在阀台和油缸之间装防爆阀(最好贴近油缸安装),如果是为了保持油缸的位置,需要加装液控单向阀(俗称液压锁),但是液压锁无法保证在管路爆裂的情况下,保证油缸的位置

网友(点评):
若管路爆裂,液压锁随之自动关闭,液压缸进出油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不是自然而然保证了油缸位置不动了吗

网友(点评):
怎么保证管路爆裂时,液压锁会自动关闭,没人说两腔的管路同时爆吧?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说呢,液压锁单向是可以沟通的,可以看看液压锁的结构,如果一段管路爆裂(假设是无杆腔),而且油缸上作用向下的负载,油缸肯定会一直向下运动,液压锁只能封住从油缸到阀方向的液流

网友:
液控单向阀

网友:
液压锁或平衡阀

网友:
单向阀、平衡阀、液压锁根据不同的位置安装。

网友:
两根油管,梭阀连接,可以防止油管爆裂。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防爆阀,也有称之为防裂阀,装在重载的下落腔,当管路爆裂时,高速流动的液压油会使之关闭,其内部结构同单向阀相同,取决于弹簧的刚性。还有一种叫做平衡阀,用另一腔的油来控制阀的开关,当管路爆裂时,另一腔的油会失压,此阀关闭。平衡阀不能使下降停止,会造成断续下降的状态。液压锁没有保护管路破裂的功能。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楼主的意见,可见应用经验丰富。防爆阀在管路正常时保证油路双向流通,只有在管路爆裂时液压油的高速流动才能使防爆阀关闭。液压锁无此功能。安装有平衡阀的油缸也具备此功能,会慢速下降然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防爆阀,也有称之为防裂阀,装在重载的下落腔,当管路爆裂时,高速流动的液压油会使 ...

学名也是防爆阀吗?就是安装在油缸和油管连接处的,有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名也是防爆阀吗?就是安装在油缸和油管连接处的,有什么型号吗?谢谢

这种阀在剪叉式升降平台中广泛使用,针对单作用油缸。但生产的厂家并不多,也就无所谓什么型号了,原来合肥长源液压有做,现在不知道还生产?你可以问一下,还有一些都使用厂家自己研发生产,就是一个单向阀,根据油缸缸径,需要控制的速度,计算出流量,此流量通过阀芯的流速对阀芯形成压差后的作用力,用一略小于此力的弹簧即可,说说简单,需要调试才能找到最佳的匹配。

网友:
应该是防爆阀

网友C:
搞个液控单向阀,或者装个液压锁

网友:
平衡阀,
力士乐、华德 FD系列

网友:
应该是液控单向阀,也叫液压锁,汽车吊上安装的都有。

网友:
准确说是液控单向阀!锁的比较好,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网友:
其实学名叫“升降控制阀”,组成:换向阀、液控单向阀及平衡阀。是集成在一起的,剪式升降机等液压起重设备都有该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阀在剪叉式升降平台中广泛使用,针对单作用油缸。但生产的厂家并不多,也就无所谓什么型号了,原来合 ...

能否用原理图说明一下。

网友(2012-12-04):
大多叫防爆阀,安装在油缸油口附近。在额定流量时不会关闭,当管路突然爆裂时,突然增大的流量会使其迅速关闭,起安全作用,也叫安全阀。

网友:
平衡阀(单向阀与顺序阀的合成)

网友:
1.用双向液压单向阀,又称液压锁,原理为两个单向阀的连接

网友:
两个液控单向 阀    形成液压锁

网友:
平衡阀,就是单向阀和溢流阀并起来用的。

网友:
单向阀  截止阀 溢流阀  看你怎么安装

网友:
华德的就有

网友:
平衡阀,液控单向阀,常用的是这两种

网友:
防爆阀。型号和厂家很多,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网友:
液压锁,非常可靠!

网友:
那个叫防爆阀

网友:
叫防爆阀,起重机上用的蛮多的

网友:
液控单向阀,保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网上搜一下

安全阀是调整系统压力,不是保证油缸不泄压

网友:
液控单向阀 防止重力下坠的
吊车上都有

网友:
安装板式的液控单向阀比较好。

网友:
认同七楼说的液压锁,直接加在缸上面

网友:
一般是单向阀,能说明应用在哪个场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液控单向阀,或者装个液压锁

对,液控单向阀有这作用

网友:
防止爆管造成油缸突然失控,油缸工作腔油口上装一个防爆阀。型号什么的上网上搜一下,像VUBA。

网友:
双向油路自锁阀”

网友:
液控单向阀俗称液压锁就可以了

网友:
1.液控单向阀,也可叫双向液压锁。
2.防爆阀。
这两种用的最多,还有其他形式,不做叙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防爆阀,也有称之为防裂阀,装在重载的下落腔,当管路爆裂时,高速流动的液压油会使 ...

管道防爆阀的原理及型号,美国DELTA POWER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