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自动车床加工然后再铣边机铣扁位,现在想冲压成型

楼主(2012-08-16):
此零件以前是自动车床加工然后再铣边机铣扁位,现在想冲压成型,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设计此模具

楼主:
零件图片

网友(2013-03-09):
这个不行把,拉伸的太长啦壁也厚的。这个零件要是量多的话,你可以在车床上的另一侧增加个铣头,直接铣扁。至于凸缘还是用自动车直接车的。

网友:
可以压铸成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