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里氏硬度计打小工件的误差

楼主(2012-08-16):
如何减少里氏硬度计打小工件的误差
里氏硬度计原理是反弹速度与冲击速度的比值通过电磁感应线圈转换成数字信号方式来反映硬度值,当冲击工件时,由于工件小或者工件不稳定时,弹性模量发生变化,会造成硬度无法显示或者硬度值偏低,就证明了弹性已经损耗,反弹的力被工件吸收一部分。主要发生在测量镂空件、薄板及较软金属材料上,下面提供几个减小误差的方法:
1. 对于镂空材料如管材,尽量不打横面,冲击端面,或者在管壁内加入支承难度大但很有效。测量曲面直径20mm-100mm需要选配曲面支撑环。
2. 对于薄板厚度应该在5mm以上(5mm以下的工件,尽量不要选择里氏硬度计),测量时应在测量背面均匀涂抹黄油在与平台密实耦合把中间空气压出,不可移动。黄油不要涂抹太多。沃威硬度计整理
3. 保证金属材料光洁度,应该在RA小于7um,表面光洁度越好硬度值精确度越高。
4. 实芯圆柱体保证工件的稳定,小点的圆柱体最好加V型台。
5. 测量布氏硬度时,应努力提高工件表面粗糙度、重量、耦合程度,如果表面粗糙度较差不易处理,工件较大的情况下,最好选择G型冲击装置。

网友:
多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13-04-05):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但就我们现场的使用情况来看(6kg左右的重卡连杆锻钢毛坯),应该不存在lz所说的情况,可与布氏硬度计比对的时候,里氏硬度计还是差很多,求解?

网友(2018-05-21):
向大神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