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的机型与代码或是识别码,求助

楼主(2012-08-16):
我们公司接了一批不锈钢的产品,需要对不锈钢板料切割,公司只有火焰切割机,所以只能拿到外面去割,为了节省板料,我们自己排版,我们用fastnest软件排版然后然后生成程序,但是程序拿到他们那边他们说不能用,说是要让我们用cad排出来加上尺寸,然后给他们,他们自己编程。他们那边没有FastCAM系列软件所以只能用cad编程,我还不知道cad还能编切割程序的。这个可以吗?因为我们的生产批量很大,不可能用cad排版的,我们问他们切割机的是什么形式的编码他们好像不太清楚。现在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A:
你直接给图纸给我们好了。保证不浪费材料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给图纸给我们好了。保证不浪费材料 OK

那直接把订单给你们,我们不做算了。

网友B:
数控CNC控制应该是G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CNC控制应该是G代码。

水刀要看是什么系统的,G代码在不同的系统里面的作用也是有点不同的

网友C:
不知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教你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教你个方法

算是解决了,重装了一下就行了,只不过之前的文件都读不出来了,这点很郁闷。

网友(点评):
像这种设备一般都是用的增量代码 不妨从这里入手试一下 不过一个个导的话会比较费时间

网友D:
楼主我来告诉你吧,水刀这方面的信息网上太少了我也想了解更多就难,我操作的是大地水刀加沙的好像是超高压的但是切厚的就不行了。 软件是newcam Waterjet 5.8  带加密盒子的,软件只能导入cad格式的。我平时是cdr文件转换成ai在到3D MAX转换成cad格式的,这样转来转去就有断线了又需要在newcam Waterjet 5.8用手工连接下好麻烦。不知道同行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来告诉你吧,水刀这方面的信息网上太少了我也想了解更多就难,我操作的是大地水刀加沙的好像是超高压 ...

我们这现在是这样的,还是用FastCAM系列软件中的FastNEST排版,然后输出DXF格式,这样CAD就能读出来了

网友(2012-10-11):
水割机上生产的代码是G代码吗?
如果是的话,我这里有一个软件很好用的,直接在CAD上安装一个插件,所有的操作都是在CAD软件上完成的,包括代码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