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电机扭矩

楼主(2012-08-16):
在1L的杯子里搅拌水泥浆,如何确定电机需要多大的扭矩?

网友:
如果想算的话,你得查查水泥和水的流动性,再去求力距,一般情况下估估就行了,呵呵

网友:
这个比较难算吧。。。。。靠经验吧

楼主:
查搅拌器设计资料,一般是算搅拌功率,不直接算扭矩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吧

网友:
搅拌机设计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要了解液体的粘度系数,再查雷诺系数,搅拌形式不一样算法也有差异,现大多数是经验,有本设计手册上有个表,具体记不起来了,像水这样液体好像是一立方0.1KW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化工设备设计手册》有具体算法

网友:
搅拌站  强帖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