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少了,要兼做别的产品维持,看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12-08-16):
订单少了,要兼做别的产品维持,目前在做的是配重件,如图,吹塑的外壳;把水泥、石粉、铁粉、水按既定份量混合好后灌进内腔里面,目前主要是靠手工灌装,很慢的,而且很多的边角位置灌不到位,水泥凝固后形成了局部空腔状态,要看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怎么做才又快又好。谢谢各位。

网友:
1、灌装的时候要有震荡器震荡;2、要有排气孔,

网友(点评):
你好,首先要谢谢你给的意见!你说的震荡器是上下震荡还是左右震荡?

网友(点评):
你试试看,那种方式好就采用吧。

网友:
做个振动盘把吹塑外壳放在上面,在震动中灌装。
我也在做配重件,不过我做的配重件密度很高,密度一般都大于18g/cm3。

网友:
震动棒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好,按情况看,是要加震动的,但是最小的震动棒直径是25的,孔22,伸不进去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说用振动,不是真的用振动棒。。。。

网友A:
2 楼和3楼的办法都是一样的。是好办法。如果楼主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搞起来也就不知所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楼和3楼的办法都是一样的。是好办法。如果楼主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搞起来也就不知所然了。

是的,你说的很对。这东西来的时候毫无准备,做起来也就当然不知所然了,接的时候草草计算了一下,利很低,看在量大的份上,干了,如今搞机加工的都少活干了,权当养人养厂了。至此,还望懂行的人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懂的。只不过看到过人家做水泥砖的,也是靠振动的。朋友去看看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