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件表面能镀膜不?

楼主(2012-08-16):
诸位大侠:
     小生今天陪销售去见客户,推销公司代理的磁控溅射镀膜机,客户问到能不能在密封件(橡胶)上镀制金属/非金属膜层,我只知道磁控溅射可以镀制金属/非金属膜层,但橡胶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如果可以,镀制膜层怎么样才能在密封圈上均匀成膜?膜层结合能力怎么样?成膜过程温度还不能太高...

网友A:
也不想想,橡胶这种材料是软绵绵带弹性的,干嘛不用喷涂方式刷涂上去呢。人家问你的密封件的意思绝对不是橡胶这类变形材料了。人家问你的密封件是那些光滑面严密敷贴在一起的组成绝密面形成密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想想,橡胶这种材料是软绵绵带弹性的,干嘛不用喷涂方式刷涂上去呢。人家问你的密封件的意思绝对不是橡 ...

喷涂他们已经做过,效果不好才考虑镀膜的;还有,客户是研究橡胶的....

网友B:
弹性体不能做PVD,当年分到这个倒霉的课题,让我纠结了很久。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体不能做PVD,当年分到这个倒霉的课题,让我纠结了很久。

能讲得详细点儿不?我刚开始接触这个

网友:
我认为橡胶累 镀膜不太可能 工程塑料真空电镀 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讲得详细点儿不?我刚开始接触这个

简单的说就是:
1。弹性体的弹性变形都在200%~1000%之间,稍微一受力就容易发生较大的弹性变形;
2。我们常见的真空镀膜,不管是镀纯金属、合金、化合物之类的,还是电弧镀,粒子镀,磁控溅射,蒸镀等,镀出来的膜层的刚性都很大的,不能随着基体发生较大的弹性变形(一般磁控溅射都是硬膜,更加不可能发生哪怕一点点弹性变形);
3。因此,当基体发生较大的弹性变形时,表面的膜层不能随之联动,导致膜层破裂、崩落。

以弹性变形作用的基材是目前不适合进行真空镀膜的。理论上只要不发生大的弹性变形功能的材料都可以镀膜。我之前在布料以及PET薄膜上都成功镀过功能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
1。弹性体的弹性变形都在200%~1000%之间,稍微一受力就容易发生较大的弹性变形;
2。我 ...

多谢大侠,有了这些数据,小弟可以舒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