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求怎么书写,有标准么?

楼主(2012-08-16):
技术要求怎么写算标准?我写个大家看下哪里不对的挑出来
      技术要求
1 锐角倒钝
2 发黑处理。

请问1后面有逗号吗?   锐角倒钝后面也有逗号吗? 还是像我这么写不用写逗号是对的?

网友:
我写就是:
技术要求:
锐边倒钝(小件)/未注倒角1X45(中件)
发黑/镀锌处理
至于其他的要求就是针对材料,要求到达什么硬度的,毛坯质量

网友A:
这是我图纸上的。

网友(点评):
即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那么多看看机械制图和别人的图纸,难到书对你们是那么没有用吗?

网友(点评):
问下,调质能达到这个硬度吗?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点评):
锐角倒钝是通用技术条件,技术要求中是否可以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图纸上的。

确实,技术要求不要照搬,要根据加工的具体情况具体来写。根本还是要弄懂自己画的零件图

网友:
CAXA上面有标准模板

网友:
学习,

这是我图纸上的。
什么材料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图纸上的。

我问的侧重于标点符号的写法,具体内容都差不多

网友:
按 3# 的就差不多了啦!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
都差不多,你可以参照《机械制图》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里面的第一章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