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试验方案,求教

楼主(2012-08-16):
我司新购买了一批CNC车床,型号是TORNOS Micro8的,准备选用某一品牌的刀具(目前暂定了瑞士的一个品牌)进行试验,现让我做一刀具试验方案,我进公司不久,这一块不是很了解,所以请教各位:试验方案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谢谢赐教!

网友:
我觉得,同样切削参数情况下,哪个寿命更长。同样寿命情况下,哪个效率高。两个刀子一比较结果不就出来了?

网友:
坐等高手给出系统方案,我们天天是瞎选。

楼主:
谢谢,重点是制定方案内容,如何实施、方法,并将作为一个长期性的工作

网友:
比效率,比价格,比寿命,比服务。
具体要怎么做,你动动脑筋想想,结合你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案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别人把饭喂到嘴里巴,呵呵。

网友:
1.确定试切车床数量和刀具数量。
2.根据被加工材料和硬度以及刀具供应商推荐的切削参数确定机床转速、吃刀量、走刀速度及冷却否。
3.根据你们对刀具的期望寿命或刀具供应商推荐的寿命确定试切件的数量。
4.试切加工,检测记录试切件尺寸精度和表面精度。
5.根据各试切机床的检测记录结果进行统计计算判断刀具的切削性能和寿命。
6.当确定的试件全部加工完后其尺寸和表面精度符合要求,可增加试件数量继续切削以验证刀具最大耐用度,作为制定刀具消耗定额或机床换刀时间的参考。
以上仅供参考,不当处请各位大侠斧正。

网友:
既然是试样那么最好是有一款可比较性的刀具,这样才能体现出你试样的刀具效果怎么样。
然后是综合比较。
首先是看刀具加工出来的效果,如粗糙度,精度等是否稳定并达到技术要求,
然后看寿命,刀具是否耐磨,
其次就是性价比。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售后。

网友:
1,根据你产品的要求,结合试刀产品相关参数,制定工艺方案;
2;再选用一下日氏产品刀具试一下;
3,综合上述两种子选手试刀结果,比对机床商提供参数,就可以确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