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能切割铝合金吗

楼主(2012-08-16):
新手请教:激光能切割4mm的铝合金吗,如果不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看是什么样的设备,德国TRUMPF L3030就可以切,一般laser机切不了。

网友:
一般的带反射隔离的激光切割机都能切,在打孔时一定要快,准,一下子穿透。不然,很容易烧镜片。如果用光纤激光器,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水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