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画完图之后如何标注直径?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我刚学CAD,有个问题请教下:
画完图之后如何标注直径?能不能设置成系统自己默认径向的就标直径,前面加Φ,轴向就标线性尺寸,不加Φ?不用老编辑输入%%C

网友A:
弄个lisp,一键就改了,很方便的

网友:
学完 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lisp,一键就改了,很方便的

能不能说详细点,刚学的菜鸟,不懂啊

网友:
标注样式里设定一些常用标注样式,标注时选择对应的标注样式就行了。

网友B:
新建个标注样式,在“主单位”下的前缀一栏中输入%%c

网友:
      (defun cAC() (command "dimoverride" "DIMPOST" "\\U+2205<>" "") )
ap回车加载后,在cad中打dac命令点击尺寸就自动加了。

网友(点评):
(defun c: DAC() (command "dimoverride" "DIMPOST" "\\U+2205<>" "") )

网友C:
看看我的,一刷就好,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个标注样式,在“主单位”下的前缀一栏中输入%%c

我这样弄了后,长度前面也有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一刷就好,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还是自己安装的包?

网友:
都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2012-12-31):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一刷就好,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不知大侠用的是啥插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下,在格式中选标注样式,新建,选主单位,在前缀那里输入%%c即可

网友(2014-06-07):
在需要标注直径符号时,选取标注的两点后,输入“m”,再回车,出现数字然后在他前面输入“%%C”就OK了。这个功能比较实用。

网友(2017-10-12):
对于标注这一块有些确实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