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该怎样加工啊?只是在两头挑内扣

楼主(2012-08-16):
这个工件该怎样加工啊?只是在两头挑内扣。

楼主:
要做工装?

网友(点评):
解决方法在23楼 欢迎各位大神来指教

网友A:
只能做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做工装了....

要做个什么样的工装呢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个什么样的工装呢  求指教

T型工装啊.做好配重平衡下就可以加工了...用压板压住零件定位可靠即可..

网友(点评):
师傅还是出个图,要不他不懂,这个工装图也不复杂。

网友(点评):
还是 你了解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工装啊.做好配重平衡下就可以加工了...用压板压住零件定位可靠即可..

用压板压哪呢?{:soso__7097954154129964041_1:}

楼主:
要不给我画个呗

网友:
批量就要搞工装了,单件就用四爪加V形块装夹。

网友:
单件直接找个圆盘焊上去,然后上4爪找正!

网友B:
不就是个45度弯头吗
量大吗

网友:
不就是45度弯头吗 买一个嘛 动不动就工装

网友C:
我家专门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个45度弯头吗
量大吗

量不小吧   工装该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专门做这个的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买台床子,一分钟出两个件,我们这里的玛钢厂出毛坯

网友:
做个简单的相互配合的工装,在摇臂钻上直接公司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工件数量大的情况下,用花盘和角铁就可以了

网友:
型工装啊.做好配重平衡下就可以加工了...用压板压住零件定位可靠即可..

网友:
数控铣螺纹干的快,虎钳夹,找平就可以了。不用工装

楼主:
还是不知道 怎么做啊到底该做个什么样的工装啊

网友:
没丝锥吗?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还是要工装快点。

楼主:
45度弯头内扣以解决附图片

原帖地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339

楼主:
自己顶上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只能工装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顶一个

网友D:
楼主的方法很好哦!不知道批量生产重复装夹定位稳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法很好哦!不知道批量生产重复装夹定位稳不稳定。。

工件上有个台阶 用台抓定位后面  就是45度不太准......要是精铸的会好些

网友(2012-12-21):
毛坯好的话无问题

网友:
这个工装有点意思。

网友:
只能做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