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在板上开孔一般怎么收费?

楼主(2012-08-16):
请问各位,单独在板上开孔一般怎么收费?

网友:
1-1000000

网友:
直接帮他开个孔, 还收什么费用啊, 交个朋友就好了

网友:
主要考虑工时吧,人工啊,孔不很大的话加工费可以忽略!

楼主:
不是只开一个孔,是在一张板上开几百个5*60和10*80的长孔,开孔费时,加工费怎么收合适?

网友:
两三块钱一个吧。或者按照小时收费。我们这边是这样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