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是如何给系统通电的?

楼主(2012-08-16):
吧里谁是使用广数980,今天先看看电源盒,就是给系统通DC24伏的,但在后面的控制箱里没有发现开关电源盒,大家指导下告诉小弟980是如何给系统通电的。多谢!

网友A:
是不是在隔离变压器取24V经整流桥变成直流24V供电给计算机用啊,班门弄斧,不要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隔离变压器取24V经整流桥变成直流24V供电给计算机用啊,班门弄斧,不要见笑。

不是的,整流桥是在控制变压器上取交流24伏变直流24伏。隔离变压器是三厢380变三厢220,再通过电源盒由交流220变直流24,不知这样说你是否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整流桥是在控制变压器上取交流24伏变直流24伏。隔离变压器是三厢380变三厢220,再通过电源盒由交 ...

另取24V整流不行吗?
你需要电路图吗?可参考下载广数说明书看看。网址WWW.gsk.com.cn

网友A:
请问你计算机上是否有电源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计算机上是否有电源盒?

就是没拆,不知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拆,不知道呀

在机床上拆下面板上四颗螺钉,看看计算机后面是否有一个电源盒有就是交流220输入,电源上应该有写明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了,我在广数网站上找到资料了,它的CNC是自带电源盒的,那是否说明我们只是把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交流220伏插入计算机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