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钻头旋转和工件旋转 打出孔效果一样吗?

楼主(2012-08-17):
钻头10mm ,工件100mm厚,
1。工件夹主轴,钻头装刀架
2。钻头装主轴,工件装刀架
其他数据都相同,分别用1和2的方法打出的孔效果一样吗?

网友:
原则上一样,就与用车床钻孔和钻床钻孔一样,要不你试试。

网友:
对排屑和切削液的进入应该有影响

网友:
不一定一样,转钻头钻出来的孔容易偏工件中心,工件转钻出来的孔容易变大。

网友(点评):
应该差不多的,在车床上钻孔,钻出来的孔径是一样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干出来有区别。

网友:
当然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工件转动的精度要远好于钻头转动的。

网友(点评):
多次都验证过,车床的中心钻头的钻孔精度要比钻床的好不少。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因为工件旋转相对来说切削比较稳定,钻头旋转一般跳动量比较大感觉

网友A:
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做深孔有专门买了个夹具,让工件和主轴同时转动,加工精度很好。不容易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做深孔有专门买了个夹具,让工件和主轴同时转动,加工精度很好。不容易偏。

请教,能发下这哥夹具不!

网友:
你这是10倍径深度
得加引导钻和内冷了比较好,一刀完活。
还是钻头转比较好。
一般来说是大件工件转,小件刀具转。

网友:
两者哪个不容易偏?

网友:
觉得这个问题提的相当好,请权威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