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零件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2012-08-17):
切割后发现,圆弧不圆,比如顺时针切割话,在零件的右下角和左上角不圆,逆时针切割的话,在零件的右上角和左下角不圆,零件比较的小,圆弧直径只有几毫米,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再发帖的时候带上尺寸,小零件有多小,什么材质?用的什么线切割?割出来的实物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再发帖的时候带上尺寸,小零件有多小,什么材质?用的什么线切割?割出来的实物图片?

数据线不在,拍的实物图不好上传,CAD零件图尺寸放大了10倍,材质是304,激光切割,你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器原因占多数...检查机器设置,圆弧拟合步距等.....

网友:
机台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进刀速度降下来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把进刀速度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机器原因吧!看看是不是补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