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的铝板可以冲压吗

楼主(2012-08-17):
材质5052,零件大小68*34的长方形,中间有2个直径8的通孔

楼主:
如果不能切,可以冷镦吗?

网友:
冲可以冲,但变形问题难解决,5052虽比较硬,但铝板相对铁和SUS确实比较软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线切割设备。以你的零件看来比较小,采用快走丝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以为对于这个东西来书的话,冲孔并不是最好选择,板太厚,冲出来的孔径上下不一致且相差很大。如果批量加工的话,可以尝试做一副工装夹具后拿到车床上加工,个人觉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了。不知道其他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冲底孔就好,后道加工。主要问题是这么厚的东东好冲吗

网友:
回复楼主: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板料太厚而影响冲压效果。曾经6个厚的板子冲出来以后,圆柱孔底面直径要比上面直径大两三毫米,何况这么厚的板子,上下直径相差就更大。

网友(点评):
是的,我在考虑做铝型材了

网友: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东啊,还要做型材??用小型数车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