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剖光,请教

楼主(2012-08-17):
最近想做一个透明外壳,用有机玻璃加工,但车削加工完之后透明度很差,听说剖光能提高透明度,请教各位知道怎么剖光吗?或者可以选择其它的工艺、材料?谢谢

网友A:
      五金店里有售。叫“抛光轮”用它就可以进行抛光。
另外,亦可以用软质材料蘸牙膏,手工进行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金店里有售。叫“抛光轮”用它就可以进行抛光。
另外,亦可以用软质材料蘸牙膏,手工进行抛光。

谢谢,我试试,其它材料的棒料有透明度的吗?

网友:
加工的时候放点机油,或油性冷却液。
加工之后就不会发白了

网友:
表面油污千万不能用酒精去擦拭,会裂开。
可以用洗手液清洁。

网友:
亚克力吗?拿火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其它材料的棒料有透明度的吗?

还有一种材料,我记不清了。可能叫“聚酸酯”?

网友:
有机玻璃板不是都有一定厚度的吗?比如1mm,2mm等等,不知楼主要多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