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钢板受热变形的屈服强度变化曲线图,求助

楼主(2012-08-17):
请教各位老师Q235钢板受热变形的屈服强度变化曲线图,想看一下Q235在500℃的温度下,屈服强度值是多少

楼主:
顶起,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温度越高,越容易屈服。是吧?到最后自己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越高,越容易屈服。是吧?到最后自己融化了

您好版主,我是想知道这种金属材料在室温状态到加温到500度时,屈服强度的变化曲线
或者说在500摄氏度是,q235的屈服强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方面我是菜鸟。

网友:
在百度百科里可以收到,你看看吧,也许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