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床,角度头

楼主(2012-08-17):
龙门机床用角度头侧面加工,大工件 深孔加工,

网友:
内部结构呢?

楼主:
这个就是内部结构

网友A:
角动力头深孔加工能保证精度吗,难上加难呢,角度头承受力大会屈服退让的。

网友B:
国产的什么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动力头深孔加工能保证精度吗,难上加难呢,角度头承受力大会屈服退让的。

这个最大可以使用直径150MM刀盘,精度0.01以内,连接盘连接,刚性,扭力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什么机床。

角度头是台湾原装生产的,进口、国内数控龙门机床都可以安装,好多工件没有这个还做不了活呢,都变成机床标配了,呵呵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角度头里面的齿轮和轴承室怎样实现润滑和降温的?我这边的什么立铣头,加长铣头,万能铣头转速只能最多600转左右,这转速还不能用得时间太长,太长了轴承都烧掉了,(落地镗主轴200)

网友:
这东西很常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