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olidworks2012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所安装的TOOLBOX文件夹 怎么办啊

楼主(2012-08-17):
安装solidworks2012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所安装的TOOLBOX文件夹 怎么办啊

网友(2012-10-10):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希望有懂的可以解答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2-11-21):
我也是啊,想知道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希望有懂的可以解答一下

把toolbox异型孔向导选项中的toolbox安装方法改为新建

网友(2013-04-22):
我也是啊  杂拌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指点一下咯,行啊?

网友(2013-07-07):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
帮忙发个邮件619701127qq@.com

网友:
我也是啊!是凉伴还是热伴啊

网友(2013-10-10):
你们怎么解决的啦,,,我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网上到底查不到解决方法。。  百娘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亲、你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得了。  唉,愁死我

网友:
大家应该要分享资源

网友(2014-02-15):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大哥,小弟在此向您请教,怎么搞定它?

网友:
在电脑配置允许的条件下,最好是选择完整安装,选中所有的模块,就会有TOOLBOX模块了,凡正我的SW2013 64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这个土办法

网友(2014-08-26):
你的镜像文件在那个盘里面 你就装到对应的文件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