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内孔切槽车刀的刀杆直径能到50mm

楼主(2012-08-17):
如题 ,没有样本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内槽车刀刀杆直径能到50mm 最好是上克洛伊刀片的

网友:
估计40的好找些,,50的有的困难,,,如果底孔大的话,可以考虑自制刀杆基座,装夹外圆车刀杆来代替内孔槽刀-------------

网友(点评):
已经是这么做的了 60直径的自制刀杆 前端夹持16方的槽刀 ,用起来还是有些震动,导致刀片不耐用

网友:
这种厂家一般是很少生产的,如果你需要我这边可以帮你定做,详情咨询联系我18815237168

网友A:
楼主你好,直径50的刀杆我有做,日本住友的。Q:1051859349     13712145729

网友(点评):
你好 。刀杆倒是行,可惜刀片的话就太贵了吧 ,我们小厂 ,应该接受不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直径50的刀杆我有做,日本住友的。Q:1051859349     13712145729

楼主你好,一款产品的价值所在关键是看它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以及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物有所值不会是一句空话。

楼主:
买过住友的切断刀片,4毫米的 650一盒 10片,用起来一般吧 可以性价比实在是不怎么高 ,现在切断都是用超硬高速钢,效果不错,可能我们的机床是经济数控车 ,达不到要求吧

楼主:
问下,克洛伊的槽刀片和京瓷的 ,性价比哪个高,实际用过的说说经历啊

网友(2012-10-23):
楼主看看这种可以满足要求吗?山特维克的。

网友:
车刀的槽刀片一般是不通用的,就是楼主如果是KORLOY刀片就要用KORLOY的刀杆,除非你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