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出现这种三维绘图界面?这是solidworks界面

楼主(2012-08-17):
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怎么样才能出现这种三维绘图界面?这是solidworks界面

网友:
在特征树栏里  找  基准平面  右键  选择 显示

网友:
标题党?好奇进来想看什么新鲜的玩意,结果~~瞬间石化了~~

网友(点评):
你到底知不知道

网友:
在二楼的基础上还没有显示的话,从最上面的标题栏里选“视图”,点开下拉,点“基准面”

网友:
在你画图之前,选视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如果看不到的话,就话一个简单的立体图,点击左上侧的几个基本视图,也可以看到。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楼主:
谢了  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还有一个不用画图的,打开零件界面,点击草图绘制工具栏里的中心点圆弧槽口,注意要双击,也可以。

网友:
这个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这个也问。、。、、、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