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4米的龙门,Z轴老是一点一点往下掉刀,热胀冷缩么?

楼主(2012-08-17):
   最近公司做的一台4米的龙门,Z轴老是一点一点往下掉刀,不是突然掉的那种是随这时间的长短累计的。开始把皮带、皮带轮、斜铁、电机编码器、编码器线,全部都检查了能换的全换了,问题还是存在。最后没有办法把丝杆也换了,总算是好了。 但是没有用多久又发现掉刀,仔细观察后发现Z轴铸件很热,(长时间使用4000转以上的转速BT50主轴)怀疑是主轴电机散热不好,遂把头罩拆掉在Z轴下打上一百分表,用风扇对这z轴铸件吹给他降温,发现打表的数变化很大。不装头罩在加工好像不掉了!!!             请教下机床的铸件热胀冷缩有这么严重吗!能差10几丝?

网友:
机床的铸件热胀冷缩会有10几丝这么严重吗?

不装头罩在加工好像往下掉刀了!!!  问题点已经很明确咯

楼主: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为什么其它机器没有这现象呢?

网友:
没计算过,估计一些老师傅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那工作台面是往上浮了,老国产机器会这样的.早上好的 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对了。

网友:
用激光补正一下试试

楼主:
打激光没有用  !严重的激光根本没法打

网友:
Z轴刹车检查过没?

楼主:
哥 整长运行时刹车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油封坏了

网友(2013-11-02):
该修理了

网友:
Z轴有没有平衡装置呢,比如配重缸,不能只靠电机刹车自锁。铸件变形肯定有的,但是不会那么大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立加,开机时间长后主轴和Y轴方向就不垂直了,相差有近20丝,后来重新做好主轴冷却,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4-02-20):
问题1: Z轴热胀,很明显,问题2. 铸件变形

网友:
检查丝杆螺母,Z轴电机抱闸,连轴器或者其他电机丝杆连接件 还有平衡缸压力!和散热关系不大。

网友:
一米长温度上升一度,热胀冷缩0.0119MM.变化十几丝很正常。

网友:
热胀冷缩也不会这么严重吧,会不会铸件内应力的问题

网友:
国内哪的龙门都这样,海天的,机床的,我都用过,有多有少,一晚上10道都正常

网友(2014-05-30):
是 长时间高速引起的,前段时间碰到过,

网友(2015-03-23):
配油冷机了没?

网友:
没有主轴油冷的机器,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尤其在冬天更明显,主轴长时间高速运转必然发生热变形伸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为什么其它机器没有这现象呢?

床子老吗,是有这么严重的,我们以前碰到的铣头可以翘起20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