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速阀问题

楼主(2012-08-17):
本人菜鸟,想请教大侠们调速阀的问题,
调速阀一般是进油调速还是回油调速啊,进油调速在反向通过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在回油上用定值减压阀加节流阀调速的
期待高手能详解调速阀使用问题

网友:
能说说你具体要达到什么要求和效果吗?

网友A:
调速阀一般是进油调速还是回油调速啊,进油调速在反向通过时有没有问题,
你要区别调速阀和节流阀功能和差别,调速阀装在进油回路还是回油回路,需要工况决定,调速阀不建议你反向通过!

有没有在回油上用定值减压阀加节流阀调速的
有了,定值减压罚和节流阀组合一体,就是一个调速阀,定值减压阀保证了节流阀进出油路的压力基本上是恒定的,改善了调速的性能,但是牺牲的压力能。

期待高手能详解调速阀使用问题
找本书继续学习。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是力士乐系列的调速阀,如果只是调速阀是不能反向使用的,但是叠加上一个整流叠加板,就可以双向流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阀一般是进油调速还是回油调速啊,进油调速在反向通过时有没有问题,
你要区别调速阀和节流阀功能和差 ...

大侠能详解一下什么样的工况进油调速什么样的回油调速啊

网友:
加单向节流阀。进油时节流阀不起作用,回油的节流阀起作用,这样运行平稳,

网友:
一般选回油调速,进油调速冲击大。

网友:
进油调速和回油调束是根据液压系统的要求而定的,但大多数都采用加油调速方式进行,它的优点是降低液压系统冲击,可生成背压,系统运行平稳等等!

网友:
怎样都行,看系统设计。无图没法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