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设备的各电机功率,如何确定拖动的发电机组功率?

楼主(2012-08-17):
我们有一台设备的机械部件用电机拖动,现在想选择给几台电机供电的发电机组的功率,这个怎么确定?我计算的结果是发电机组的功率是623KW,现在领导要选择500KW(常用功率) 的发电机组。哪选型个对?

网友A:
你算的是对的,我算出来的622.8,取整后就是623了,有效功率为436,而功率因素我们一般选用0.7,所以就出来了这个623这个数据

网友:
怎么算的啊 大家能否把具体的计算参数也一起发上来啊

网友B:
柴油發電機組要預留20%功率余量, 否則長時間滿負載, 發動機功率因過熱會急劇下降停機, 發動機壽命且大大縮短. 空壓機是兩部同時長期滿載運行, 或兩部輪流間歇運行? 算法都不一樣? 而活塞式, 螺桿式, 離心式起動過負載情況又不一樣, 以活塞式起動電流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的是对的,我算出来的622.8,取整后就是623了,有效功率为436,而功率因素我们一般选用0.7,所以就出来 ...

不麻烦的话,请问能否把计算过程贴一下{: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發電機組要預留20%功率余量, 否則長時間滿負載, 發動機功率因過熱會急劇下降停機, 發動機壽命且大大縮短 ...

先启动空压机1,空压机1是螺杆式;再启动空压机2和其他用电设备,空呀机2是活塞式。

网友(点评):
我覺得活塞機先起動才對, 活塞機起動電流較大, 起動前, 應保証活塞在卸載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启动空压机1,空压机1是螺杆式;再启动空压机2和其他用电设备,空呀机2是活塞式。

132KW的活塞壓縮機未免太大了, 除非是廿十幾巴壓力的, 大功率仍然用螺杆或離心式為好. 我建議發電機組用拼車並聯發電, 拼車發電技術非常成熟, 且可以啟動關停自動化, 乎合小用量時省油的經濟原則, 發電機以后如不夠應付需求, 可及后加機組靈活, 前題是發電機房夠大和電巴有位增拼. 注意新舊柴油發電機組拼車, 舊機組柴油機拼車前, 全部一定檢修注油, 增壓系統, 使其效能和新機相差不致太遠, 否則, 車拼不起來, 等如老人和少年人一同拉車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的是对的,我算出来的622.8,取整后就是623了,有效功率为436,而功率因素我们一般选用0.7,所以就出来 ...

把你的计算过程能否给大家公布出来,大家讨论学习下。谢谢!

网友:
我的这个方法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估算而已,和准确的计算方法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是我本人就是这样用的:首先,要把他们的额定电压全部统一,因为380V较多,故选用额定电压380V,所以唯一的一个220V的就需要配一个电阻进行分压,当然它就会消耗一部分功率,进行比例计算,配电阻的功率为1.5KW,然后再把他们的折合功率全部加起来,然后再除以0.7,就是需要给他们的功率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不能这样算,关键是你压缩电机是什么启动方式,启动瞬间发电机组能否启动起来。500kw应该没问题,但是余量大点更好。而且还要看你是什么发电机,200kw的上柴能启动160kw的电机而且能正常运转,200kw的玉柴和康明斯根本不能把电机启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