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件设计的两种方法,请教

楼主(2012-08-17):
用SW做钣金件时,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采用拉伸、切除、抽壳等命令;

一个是采用SW里的钣金菜单,边线法兰、斜接法兰等命令。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把钣金件做出来,个人认为后者的方法建模更简便。但是有个问题,采用钣金命令做出来的三维图生成工程图时线条会很多,不好隐藏处理,而且连接处会有缺口,下发图纸后会有师傅说看不懂。

大家说说,你们是怎么做钣金件的?按规范来说,其实应该下发展开图,注明折弯方向和角度。但实际生产中很少出这样的图给钣金厂。

网友:
你的这个想法不可行,你设计的展开图和钣金厂的加工有实际出入,就是SW里的K系数,具体到每台设备的K系数也不同。通常的做法是产品图下发给钣金厂,他们有自己的钣金工艺工程师的。

网友:
设计图到现实的距离就是办公室到工厂的距离,谁也阻止不了代加工单位或一线师傅改动图纸,要命的是改完了还不告诉你。所以还得多去去厂里,多沟通。

楼主:
就是钣金件工程图怎么做?不是展开图。求解!!

楼主:
希望有朋友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钣金缺口在工程图中怎么处理?不处理吗??

网友(2012-11-08):
引用 楼主:
希望有朋友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钣金缺口在工程图中怎么处理?不处理吗??

切口吧?

网友:
希望在钣金方面的高人能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