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系列斜齿轮减速机各项性能是怎样?

楼主(2012-08-17):
    现有一设备采用1:60普通齿轮减速马达驱动,安装方式如图4,运行轨迹如图3.此结构发现马达间隙大,传动不平稳,减速机齿轮易损坏.现想更改其驱动元件!考虑用受力矩大的四大系列斜齿轮减速机.为了保证运动的平稳性,考虑用S系列斜齿蜗轮蜗杆减速机,如图1.适用结果发现S系列斜齿蜗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很大,运行还不如以前结构稳定.很多同行业都是用的此结构减速机,为何他们都说间隙很小呢?厂家说此结构间隙本来很大的.不可能做小了!推荐我们用R系列系列斜齿轮减速机,如图2.说此系列传动比S系列斜齿蜗轮蜗杆减速机要平稳.有师傅知道四大系列减速机各种优确点吗?小弟此种结构应该选用哪种好呢?

网友A:
马达间隙大?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间隙大?看不懂啊

驱动安装方式如图,马达本身间隙加上联轴器上的间隙,使得整体上间隙比较大!传动起来会发生摇摆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安装方式如图,马达本身间隙加上联轴器上的间隙,使得整体上间隙比较大!传动起来会发生摇摆现象.

感觉你这个结构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很多减速机都是带电机出厂的,不知楼主为什么要额外自己设计这么一个结构

网友B:
如果你能確保轉矩穩定....如永遠為正值或為負值,間隙問題就不成問題..
如果你能確保暫態(不穩速下)能小於靜轉矩,則你愛用甚麼減速機就用甚麼減速機...
如果都不是,把機構質量降低,速度降低,也是辦法之一...或者聽聽非傳產供應商的建議!!

网友:
高深了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確保轉矩穩定....如永遠為正值或為負值,間隙問題就不成問題..
如果你能確保暫態(不穩速下)能小於靜 ...

  此结构要求速度快!且受的扭矩比较大!在行进中有个中间停顿的动作,要保证中间停顿过程中不会摇摆就必修克服间隙的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以機構旋轉中心為座標輸出,先求質量中心,再求出轉,慣性矩,根據此加上速度及時間,再求出對大加速及減速轉矩,並請挍核剛性即變形量..如果只是用變頻控制速度,慣性(電機轉子與等化負載)兩倍內比較不會錯,傳動份再找屬性合適廠家談吧!!如果真不行,可以上我們公司網站,
www.gumptious.org   或找工程師談談!!

网友(2013-03-05):
进来学习下,爱德利减速机

网友(2013-07-18):
上海诺广机械有限公司,我公司专业生产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