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对称度的测量

楼主(2012-08-17):
求大神回复,工件对称度用杠杆百分表的测量及原理

网友A:
不同工件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在这里只能根据零件来说,接受快点。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件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在这里只能根据零件来说,接受快点。

简单描述就是一个四棱面接着一个圆柱,要测棱面的对称度,怎么用百分表测

网友:
很简单啊,在百分表头上装一个丁字型垂直体,最好是刀体,把圆柱放在V型上,测好一面后,旋转180度在测另一面。当然你要算好棱面到圆柱中心的尺寸。

网友(点评):
加在车床上了

网友:
回复赚威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