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数980TG用G76加工螺纹的难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7):
     系统广数980TG用G76加工螺纹时,当完成G76程序后,螺纹过紧,重复使用G76返车螺纹时出现乱扣现象。意思是当完成G76程序后Z轴坐标会自动偏移,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如何解决,是硬件问题还是计算机问题呢?在此谢过。

网友A:
检查下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编码器

你好,清风师傅,编码器已换了新的,同样品牌,1024线的

网友:
转速是否有改变?我没用过g76

网友:
是不是切入角度错了。

网友B: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你应该停过车试螺纹松紧,如果是,乱扣就不奇怪了,因为当你停车后再重新启动主轴编码器就会重新记忆起刀位置,不会和上次重合。所以你的编码器没坏,Z轴也没有自动偏移。

网友(点评):
你的解释很牵强,安照我以前的经验,就是停车以后检查以后再车肯定也不会乱牙,只有没有把工件从卡爪拆下来就没有问题..根据楼主的说法估计是编码器和系统之间的设置或者参数没有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你应该停过车试螺纹松紧,如果是,乱扣就不奇怪了,因为当你停车后再重新启动主轴编码 ...

jiangssli 说的没错数控车加工螺纹停车再启动是不会乱扣的,除非关电移动过Z轴丝杆就难讲了。在这先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不车螺纹时Z轴间隙怎么样,近段时间有没有撞过车。电机是私服还是步进的,设备使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
G1时Z向有无坐标偏移现象,另外看看编码器与主轴结合处有无松动现象,一般是键槽结合吧,看看键与主轴键槽有无磨损。

网友:
怎么不用G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