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1909c和7909c轴承的区别?

楼主(2012-08-17):
b71909c和7909c轴承的区别?

网友:
7909C是角接触轴承,接触角a(15度),NSK做的比较不错。 B71909C P4机床轴承,接触角a(40度)。接触角a(15度)通常用于高精度的轴承。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几乎不单独使用。通常它们是两套或多套配置使用,有三种不同配对型式:DB:背对背配置。DF:面对面配置。
DT:串联配置。

网友:
不同本品牌的表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