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半圆,精彩的事情来了

楼主(2012-08-17):
   数控车床加工半圆 ,平常都是那样编程 ,下午突然来了一个直径R30的工件, 做了一条心轴, 心轴做得不是很好, 松动很严重。 会不会这是原因 ?精彩的事情来了:
    1.同样的编程 同样的刀具 有加刀补 结束时也有取消刀补 车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圆 相差最少0.1MM  (有的会 有的不会)
    2.表面有很明显的凹痕 (走刀正常)
    3.顶尖有时转 有时不转 (不受力的情况下有时候停了)这应该是产生凹痕的原因
    4.更坑爹的是 下午加工完一个 夹上另外一个的时候 程序没动 居然报警(无法进行C型刀补) Z轴尺寸改完后 能加工 却尺寸变了
    以上这些情况哪位大侠遇过  麻烦支几招 弄了一下午 崩溃了    还有之前加工R22.5和R19的都不会 尺寸基本都在0.02mm左右  夹具不会松动
      条件问题 无法清晰的描述夹具的构造 在此简单描述吧  道理就像双顶尖一样  轴的前段有条键  用于和圆球配合的 这个夹具比小球的夹具要松动谢 差不多0.5m 小的0.1M

网友A:
"来了一个直径R30的工件",我怎么读不通呢!?

网友(点评):
哈哈,楼主阅题很仔细嘛!

网友(点评):
我就说这标题别扭

网友B:
         1想问下楼主编程是用宏程序加工半球吗??如果是的话,有个诀窍就是X与Z的关系要用角度β做变量,即X=Z*SIN β 这种样式的,而不应用勾股定理来表达,(这种表达越靠近球心,精度越差),前者要比后者加工后的精度高很多,请您试试。
      2,3表面有明显凹痕,应该跟你的工装夹具有很大关系,工装的作用就是用来提高精度与效率,建议提高工装精度。
      4  C型刀具半径补偿在零件轮廓的拐角处采用折线过渡,防止过切用的,出现报警很有可能是你建立刀补的距离不够引起的。

     这是我对问题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继续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想问下楼主编程是用宏程序加工半球吗??如果是的话,有个诀窍就是X与Z的关系要用角度β做变量, ...

 因为是半圆 所以用普通程序    我也对夹具怀有很大的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了一个直径R30的工件",我怎么读不通呢!?

  呵呵 谢谢帮忙顶着   这些情况都是意料之外  因为不懂 所以求知  如果描述不清楚的  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