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曲轴旋压皮带轮 ,机加工工艺(小批量),头痛啊

楼主(2012-08-17):
公司的一款新品高端曲轴皮带轮,该款产品原产德国。

因该产品还未大批量产,之前所用的工艺不是很好。内孔150的跳动,85的圆度及皮带轮槽侧跳动都不是很理想。这个月下了小批量的单子,有点头疼啊,求社友们献法啊。
注意,图上匀为机加工尺寸。无尺寸形状都不是机加工形成的。不废话,上图先。详细尺寸在附件的DWG格式图里。求好工艺,好刀具,好夹具。小弟谢过先

小弟不才啊,图画的不是很标准。望各路大侠谅解

楼主:
搬来沙发,坐等高手。
老马前辈,你快现身。。。

网友:
数控车+涂层刀片+数控车精车编程技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029542

网友:
薄壁件,跳动、圆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装夹变形引起的

网友:
个人疑问:工艺上去重动平衡是最后序,不知道你怎么弄动平衡,但是精加工后再做动平衡是否会变形?
还有你原先加工内孔外圆夹具是怎么样的?能否现画个简易图出来看看,不好下定论。

网友(点评):
精车后去重不会变形的,去重是用涨套绷内孔。去重孔深度不大于0.6.量很小的。不会变形。主要是车内孔时圆度不好。

网友:
用内涨夹头涨夹150MM的地方,然后内孔外径一起来做。怎么样?

网友(点评):
皮带槽是旋压成型的,会有自身跳动。150的涨头太大了。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冲压和车产品内孔加工好留点余量做研磨,再来考虑旋压的事情,也要考虑旋压的工艺,不能就说把工装做的很精密,你要知道旋压是很深的一个学问,要在工作中才能发现问题,你先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点评):
老外的工艺流程不允许我们改变。必须按他所提供的工艺流程来加工。。 再说了,研磨的余量是非常小的,旋压的受力那么大,如何让工件达到要求。上面的图纸只是机加工的工艺要求。原图上尺寸是非常多的。。。

网友:
这怎么有点像我们在做的产品???????

网友(点评):
这产品好像在国内是没有生产的。。。

网友(点评):
我们也在做发动机上面的旋压皮带轮,你的产品要求还不算高,我们都是两三丝的公差。。。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两三丝是只哪一方面的尺寸呢?? 能否发点你们公司产品图来看看呢???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
旋压工序是起什么作用的?
没有接触过这种加工工艺

网友(点评):
旋压是指利用模具对材料施力,使材料产生塑性变形了流动变形。得到所需要的形状和尺寸。由于旋压工艺的多种性。我也不好介绍。你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下。网上所介绍的比较生动,再结合网上的视屏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旋压

网友(点评):
旋压皮带轮的旋压工艺在网上的资料不是很多,搜索视频时直接搜索 旋压皮带轮。。有个视屏叫龙岩易力特机械的,视频里的旋压机属于卧式旋压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冲压和车产品内孔加工好留点余量做研磨,再来考虑旋压的事情,也要考虑旋压的工艺,不能就说把工 ...

你把程序给我看看,然后是旋轮的尺寸给我看一下,你的材料是什么,你那个是那里产的旋压机,把你那里的旋压机的图发一些过来,我看看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由于涉及商业机密,旋轮尺寸不能够给你。材料是20号酸洗板。卧式五工位旋压机。德国的图纸,自己土造的。设备不是很好,但比国内的旋压机还是好很多的,公司有国产的3工位立式旋压机,但那货是真的差

网友(2012-10-23):
引用 网友A:
你把程序给我看看,然后是旋轮的尺寸给我看一下,你的材料是什么,你那个是那里产的旋压机,把你那里的旋 ...

我也看过德国的旋压机看起来比你哪个好多了,至于旋轮的尺寸你不用告诉我我也知道,你的板厚告诉我就知道你的旋轮的尺寸了

网友(2015-01-20):
确实是高端曲轴皮带轮,旋压行业太冷门,这里能看出车削这些尺寸用途的人不多,这个应该是皮带轮和硅油减震器一体化的一个产品,国内生产的发动机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有没有那个厂家有这样的设计,整个全球应该也没有几家做这样的设计。就是不知道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看到国内的同行已经开始试制了,还是说说自己个人的意见:车床要好点的(30万)左右的车床应该是足够了,刀具普通就可以,夹具可以采用夹持40°皮带轮轮槽(需要修正夹具),85和150内孔及端面一次加工完成,最好不要重复定位。

网友:
又是冲压又是旋压的,工艺为何没有去应力处理?

网友:
楼主最好再把工艺说详细点,加工余量有多少,粗精加工怎么安排的,用的什么样的夹具,刀具,槽子是不是用的成型刀?

网友(2015-06-05):
你这款产品其余还好,就是上下边有点难搞,尤其是下面边的地方如果按照你的图纸来没有圆角的话下模芯容易开裂,做不了几件就会废掉一个下模芯;你这跳动和圆度都在0.05旋压是根本达不到的。机加的话要看余量的多少了,可以夹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