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模座在工作总是跑偏30-40丝~除焊接的方法外,还有什么办法固定?

楼主(2012-08-18):
钻模座在工作总是跑偏30-40丝~除焊接的方法外,还有什么的办法固定!

网友:
組合間系變大了,加個墊片吧!!

网友A:
没法用定位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用定位销吗?

没法用!!!

网友:
是钻模座活动间隙过大造成的,对钻模座进行修复!和检查夹紧装置!

网友:
钻模和固定板没有连接好。钻模的中心位置不准。解决好。打压板就可以钻。不会偏的。这是机械的常识。

网友:
采用快插销的方式,就基本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