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样去掉替代样式标注?

楼主(2012-08-18):
在CAD标注中,我用了标注样式替代,经保存后,重新打开,修改成常用的ISO25标注,并置为当前,也就是说去除了样式替代的标注。并保存当前图纸后关闭当前图纸。再将该图修改为只读模式,再以只读模式打开该图后,打开标注样式对话框,显示还是样式替代,怎么样去这个样式替代啊?

网友:
试一下:
" j6 ~6 j! ~+ p4 u/ k将所有用“替代样式”标注的尺寸全改为你想要的那一个样式。; L) q8 K4 v# ~# C
将“替代样式”彻底删除。

网友:
把样式替代直接改成和ISO25标注一样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