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铝合金,表面有孔洞

楼主(2012-08-18):
如下图,在铸件的表面出现孔洞:

1.老是出现在同一位置;
2.怀疑模具材料原因,但重新开模后还是这样;
3.模具喷砂去除老涂料后,做了10来个,该部位涂料脱落,就出现如图缺陷;
4.金属模重力铸造做的工艺。

请教各位高手,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金属模浇铸似乎这个很难避免,可以尽可能减少,但杜绝不了

网友:
无图,可能是模具的问题,由于金属液在流动的过程中,前方的金属液是比较凉的,后面的相对热,所以收缩率在同一时间不一样,从而导致有裂纹甚至气泡等问题,而且,如果是砂型的话,还有可能是型砂脱落,导致的沙孔等一系列不合格问题

网友:
应发实物图片!

楼主:
请各位见谅,本人操作有误,还是再次诚恳地向大家道歉!

网友:
这是浇铸吗,

楼主:
上面那个就是实物图片,我不知你还要什么?

楼主:
走过路过,进来看看,提提建议啊,这边厢谢了!

网友(2013-02-04):
元老人呢???????

网友:
表面针孔很难弄,你是金属模重力浇铸,最后冷却时表面针孔很难避免,建议用低压铸造。

网友(点评):
图上看来是落砂或涂料脱落

网友:
找一种附着力比较强的金属型涂料,或者把缺陷部位对应的金属型位置搞的粗糙一些。

网友:
你能发个带浇注工艺系统的照片吗?感觉是气孔或者缩松

网友(2013-03-17):
问题解决方案:
1)换比较好的涂料
2)模具温度控制好,预热保温!!
3)铝水除气做好!

网友:
可能是杆件太长,想法增加排气措施,精炼除气

网友:
会不会是炉料问题,精炼除气不到位

网友(2014-04-21):
增加压头,提高浇、冒口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