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是316不锈钢,工件外圆20mm,要求车M10*1.5的螺纹

楼主(2012-08-18):
材质是316不锈钢,工件外圆20mm,要求车M10*1.5的螺纹,但是图纸要求 :根部不能有槽,根本最大无效螺纹长度不大于1mm。

网友:
滚丝加工,但我没有加工过不锈钢,不知道螺纹效果怎样。

网友A:
效率快就只能是滚丝,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居然不能有退刀槽。

网友(点评):
设计有问题,实心的,为什么不能有退刀槽。

网友B:
滚丝 和搓丝机都会有切削倒角,估计大于1mm。
  想小于1mm,车出来,但相对费钱多了。

网友:
"根部不能有槽,根部最大无效螺纹长度不大于1mm"  这是何用意呢?

网友:
不允许有槽,这种设计目的不明

网友:
按理要有一个退刀槽,如果没有加工也有难度,不华算

网友C:
你这个要求有点不合理,但也可以做。先搓丝,然后用磨平的板牙回到根。那样比较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快就只能是滚丝,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居然不能有退刀槽。

兄弟 你没有见过的还多着呢? ,经验是学无止境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有点不合理,但也可以做。先搓丝,然后用磨平的板牙回到根。那样比较快一点。

但是要求20那个端面不能有碰伤?  我是希望车出来,但是那个距离都超过1mm  ,你有办法吗

网友(点评):
车出来是比较难,也比较慢。我上次说得用板牙回好后,再端面车下好了。

网友(点评):
顶 就用板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丝 和搓丝机都会有切削倒角,估计大于1mm。
  想小于1mm,车出来,但相对费钱多了。

高手,你能帮我搞出来来吗!   只要能做出来就可以,浪费刀具不怕的

网友:
数控车干,相对很是烧钱。
  为什么不修改设计,滚螺纹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丝 和搓丝机都会有切削倒角,估计大于1mm。
  想小于1mm,车出来,但相对费钱多了。

请问下怎么样才能保证在1mm内,急求解答!!!不怕浪费钱哦

网友:
这个貌似是走刀程序问题,和刀具没什么大关系的吧。
   只是要螺纹刀具在最后一牙稳定的退刀。

网友:
感觉还是修改设计的好。
要不就改成两件,一个套一个螺杆--------套留余量,螺杆与套热装并在做端面焊接,最后车外套尺寸

网友:
数控车应该可以,螺纹刀左边宽度磨的很小插进螺纹曹里只高出一点点程序退尾编小点

网友:
这个设计不是很明白,就算我做出来了,哪个检测工具没有倒角?螺纹规也有倒角的啊。

网友:
没槽怎么弄

网友:
用旋风铣做,绝对不超过1MM。

网友D:
数控车,但要求高
还有一种,你可以试试。采用两套板牙,一套正常的,一套把板牙螺纹导程磨去。先正常的,在用修改的。这样可不可以。不过M10的螺纹外螺纹用板牙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车,但要求高
还有一种,你可以试试。采用两套板牙,一套正常的,一套把板牙螺纹导程磨去。先正常的, ...

先车,后板。

网友:
数控是可以车的,用G92,G76有退尾倒角机能,92也有但是可以修改,将参数的退尾倒角宽度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怎么样才能保证在1mm内,急求解答!!!不怕浪费钱哦

用两板牙啊 把第二个板牙的倒角磨掉  就小于1mm了

网友(2013-05-25):
为啥不留刀槽

网友:
直接数控铣螺纹不行吗,成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