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 ,热处理Y35 ,请问45钢油冷淬火合理么?

楼主(2012-08-18):
45号钢  ,热处理Y35 ,请问45钢油冷淬火合理么?; C' d; n5 z8 D* z$ }

网友:
如果是小件也该是水淬油冷吧

网友:
淬硬层浅点,变形小点,裂纹少点,硬度低点,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
那要看你淬火的零件的尺寸大小了,太大了达不到你的要求。